ASUS、HP两笔记本小修!!!!!

楼主(2012-07-31):
型号:HP MINI 10寸小本!
板号:DANM6AMB6F0 REV;F NM6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白屏
故障分析:最近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十分的热,做起事来都没有一点劲头!快到响午了,同行送修一台HP MINI笔记本,说开机通电不显示!拿到此本,首先还原故障,接通电源,按下开机键,屏幕亮了,就是不出图像!然后断电,外接黑屏!上可调电源观察发现,待机时无待机电流,按下开关键,电流一路小跑,跑到0.4,几秒后跳到0.58,停在此不在动,为了确定是否属正常,打了下内存的波形,然后测了下CPU的电压,均OK!然后去掉内屏,单独接外屏,依然不显示,难道是主板问题,有点不太确定!抱着试试的态度做了如下决定:拆此MINI笔记本的屏,因为是小屏给人的感觉就是拆起来比较麻烦,通过观察发现,很简单,就是扣了个外壳在上面,去掉外壳,拔掉屏线,找来另外一个显示屏试机,亮了,然对屏线做了下处理,接回原屏,顺利亮机!
总结:虽然说很简单的维修,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的思维,如果外接不显示,大家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认为是主板问题,那后果可想而知!思维加上判断=OK另附上图纸 Hp

网友:
已经很牛逼了   没有什么分析不好的

网友:
看懂图纸很重要

网友:
我怎么不看懂图纸呢

网友:
经验是要日积月累的,我们新手就没这么多的经验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真厉害。

网友A:
为什么说你乱说,你自己去看看华硕的AC_IN_OC#是什么信号,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看看别人的维修思路,对自己维修很有帮助的。

网友B:
请问楼主 +5V电压不稳怎么跟BIOS或IO有关系呢?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说他在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我,这个AC_IN_OC#是什么信号呀。

检测适配器信号。外接电源插入后为低电平。

网友:
分析的O(∩_∩)O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你乱说,你自己去看看华硕的AC_IN_OC#是什么信号,用来干什么的!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理解了!必须先搞清楚ACOK的逻辑关系,才能看AC_IN_OC#,至于是不是乱说,看自己的思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5V电压不稳怎么跟BIOS或IO有关系呢?

你知道BIOS的程序有谁来读取吗?然后慢慢推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我,这个AC_IN_OC#是什么信号呀。

此信号为低时为正常开机状态,为高时则为关机状态,但前提是ACOK的逻辑关系是高或是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BIOS的程序有谁来读取吗?然后慢慢推理吧!

我知道BIOS首先由IO读取,但他们两者谁不正常都不会引起电压不稳吧,IO没有检测电压稳不稳定吧,除非是开启信号有问题,但这样电压应该不出来吧,或者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BIOS首先由IO读取,但他们两者谁不正常都不会引起电压不稳吧,IO没有检测电压稳不稳定吧,除非是开 ...

我们不要就纠结这些问题了,当做没看见好了。要不然只是搞的自己心情不爽。

网友: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网友:
其实电路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如果觉得好的地方,咱就学,觉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学,楼主也是好心,所以还是要向楼主学习,毕竟修好才是硬道理。楼主,顶。

网友:
楼主ASUS的思路让人不解,给人一种误导新手的感觉
1:你开始都说电流上升到0.6左右,按照小板子,带负载能力少的情况下,这种基本上属于跑码到屏的电流了,你反而反向思维去弄待机电路,还误打误撞的给你换EC搞开机了
2:帖子中的笔误1.0V掉到0.5V,你应该改为A才合适吧。
3:AC_IN_OC#待机接适配器的时候是低电平有效,这样充电IC才可以发出正确的AC_OK信号拉低AC_IN_OC#,本就不存在这个信号有效来通知EC关机的说法,只是说进入待机状态
还有就是楼主到最后也没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有就是管理员不负责不看帖子的乱拉精华,也是让人匪夷所思

网友:
我原先发的回复怎么进入待审核了,现在还是什么时间,搞不懂?
第二个案例中出现好多错误,有误导新手的嫌疑,楼主也不认真去修正下
我指出几个吧(上一次回复已经打了好多字了,真累)
1:本来0.6几的电流应该说属于不跑马,楼主居然误打误撞去搞待机电路,换EC还开机了
2:帖子中出现的1.0几V掉回0.5V应该改为A才对吧
3:AC_IN_OC#是待机下插入适配器的情况下,AC_OK拉低AC_IN_OC#才能说明待机下,EC检测到适配器正常接入吧。不存在说通知EC可以关机的说法,说待机正常勉强可以
4:我比较赞同BIOS不会影响5V输出,楼主只能说走弯路,思路出错而已
PS:BS一下管理员不看帖就乱拉精华的作法

网友:
还有,楼主到最后也没说出案例二中结果如何,太监了

网友:
懂得这样去分析时序很厉害,我嘛只会像你说的死记时序不懂得灵活运用时序

网友:
+5V vsus 与 BIOS的关系,必要是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帖子逻辑不是很清晰,还请高手出来说法。怎么看修好这两个机器都有带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还得多看这样的帖子啊,随不是很明白,获益良多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继续·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版主

网友:
分析得够详细了。 楼主高手

网友(2012-09-01):
收藏起来,回头慢慢欣赏。

网友:
看不明白,不知道楼主后面还有什么没说完的话,顺便说出来让大家都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