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闲着没事,修好个电源

楼主(2012-07-31):
今天客户拿机过来维修说开不了机,经检测发现电源没有电压输出,80元卖了一个新的电源给他,旧的留下来,闲着没事,打开电源目测没有发现电子元件损坏,测保险发现烧毁,测旁边四个二极管,有两个击穿,手上没有RL207用了IN1004两个并联代用,更换后检查各组电压正常,连接电脑开机,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有的电源修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

网友:
新电源怎么也卖个100以上吧。。破坏市场呀你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是啊
市面上5、6拾的新山寨电源多到海去了

网友:
那就三四十元利润测试,安装就算了,但还保修1^3年,山寨的品质你知道滴。分享下我的价格,新的120起,二手的50起,目前客户还能接受。其实多挣点并不是黑心,挣的合理就行,对我们或者客户都有利,拿货时价格稍微高个十块八块有认证的电源品质又不一样,也能做好口碑,希望同行们都不要过于追求低价路线,以上个人愚见,希望路过的不要拍砖。

网友A:
你换IN1004电流是不是小点?

网友:
呵呵,是杂牌的,我的对家卖85没有办法,生意难做,

网友(点评):
你卖80,那后来对家卖75你该怎么办?

网友:
我这新的杂牌电源130,旧的好一点像长城,航嘉的50元,杂牌30,安装的时候仔细一点,把机箱里的线扎好,客户还是挺满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IN1004电流是不是小点?

是啊,并联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并联了两个

两个??要确保参数一样哦,不然会挨个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