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0 没复位 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31):
接到一台Y330  电流上到0.7左右  不亮 报价留机!
拆机 上电上到0.5 测供电正常,直接测复位没有  简单测下时钟已经OK    !
查复位条件电源好信号都OK  简单测下南桥旁边的电感 电容等都有电  只能先换个IBM的桥试下了
换后复位出来,但跑码不过内存。。 正常也到时间下班了  拿机上楼修去
晚上闲着没事 继续修  因为换了南桥  所以先打下总线。。。  阻止不正常 一个500 多  一个150多 肯定有问题  一个电压4V多 一个0V  。
于是找到了Q18和RN35  一个变成4V多最可能的就是专管损坏5V过来  于是拆了Q18  在开机测量ICH_SMBDATA 4V变成3.3正常   但ICH_SMBCLK 确是1.1左右的电压 还不正常 阻止偏低 肯定有东西拉低!
图纸发现只到只到了两个内存槽和时钟第7脚  不用想肯定时钟了    时钟芯片已经发出时钟了 也正常 于是采取了 割线的方法  割开在测量变成600+正常
没有Q18似的专管  于是1-6相连  3-4相连  开机测 发现有跳变 上屏显示

此机修复   哈在家觉得可以的话 就给点分吧~

网友:
这个时钟怎么了?!!!我也修了一个一样的机一样的故障,也是割线。

网友A:
请问楼主总线是什么?怎么测量啊?
路过学习的。

网友:
总线就是内存到南桥的 检测内存信息的  可以用假负载或者直接看图纸找到测试点

网友B:
Q18是内存供电吧,还是总线供电

网友:
很好,能在详细些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就太好了。

网友:
写得挝好的。不错。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8是内存供电吧,还是总线供电

正常上电后使sm总线两端导通

网友:
讲的太专业 了吧

网友:
嘿嘿,这个不错,看来Y330这个以后又要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SM 总线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我修过类似这样的!也是不过内存但是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我今天修的Y450进水。其中的一个故障也是这里的是Q1也是相同的方法处理的。楼主技术还可以的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总线是什么?怎么测量啊?
路过学习的。

总线就SDA SDL ,内存阻值卡上有标

网友:
总线就是内存到南桥的 检测内存信息的  可以用假负载或者直接看图纸找到测试点。我想问下总线怎么是连时钟的。不是连南桥的吗?连时钟的怎么检测内存啊?

网友:
有的还走无线网卡,只是去的这些随便有个不正常的,影响到它了,就会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