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电源开关管

楼主(2012-07-31):
TFT22W90PS+的电源板不工作,开关管型号为:
PLONK7DZFP
GK263 VB
用什么管可以代换,这是什么管呀,网上也查不到资料的。

网友:
      你看一下电路板上的开关管的三个极上标有字母没有,因为有的AOC的电源加高压驱动板上的开关管的引脚旁就标注得很详细。如果开关引脚旁标有B、C、E是三极管,如果标的是D、G、S是场效应管。首先你确定了是什么管之后,我估计用耐压600V以上,电流10A或12A没有问题。请参考。

网友:
正面从左到右是G,D,S是场效应管,但不知用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要找原型号比较麻烦,搞维修也不现实。一般应该是N沟通道场效应管,你谁便找一只耐压600V以上,留一点余地,电流在12A以上应该没有问题。场效应管应该是很好找的。

网友:
我是做AOC维修站的。讯维显示器技术交流群,群号57595540。我相信你的到来,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