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45GC主板,每隔5秒自动复位

楼主(2012-08-01):
如题,板子来的时候,无总线供电,W83321巨贪,南桥供电管巨烫,旁边还爆了一个电容,全部换掉,随之,总线供电,CPU供电,桥供电都有了,就是每隔5秒复位自动闪下,也不跑码,W83321已经换过几个了,还是一样,电容场管也都换了,求助,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仔细量了83321周围的器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不过,没当复位灯闪的时候,83321,1脚4脚电压有0.06V的跳变

网友:
换个IO试试. 不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