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显示慢

楼主(2012-08-01):
今天刚接到一台机器,开机后最少要20分钟才能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叙述清楚,先查硬盘有问题没

网友:
CPU坏了 QL的CPU的吧?

换个CPU试试,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再考虑换CPU

网友:
神马芯片组的都不说说

网友:
这有可能你的CPU坏了。

网友:
C:\Users\daniel\Desktop 请看图片

网友:
北桥215,南桥218的,我准备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换个原装的电源,这种情况我遇到几百个上下,赚了几个亿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虾,已经修好了。刚开始刷了一个网上的bios结果不行。
后来把显卡拆下来重植球装上后仍不显,然后装原来的bi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