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的主板不插内存能正常的但插到内存就风扇转几秒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01):
联想845的主板不插内存能正常的出现检测不到内存也不重启但插到内存就风扇转几秒后反复重启诊断卡也可以跑码就跑到C1后就断电重启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 查一查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IO

网友:
内存旁边有排阻的吗?或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内存旁边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 内存供电  和内存到北桥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