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白金版 换完桥掉电

楼主(2012-08-01):
(图片)

网友:
看下散热器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
散热没问题 没碰掉件啊 谁有图  万分感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U口有问题,但不会掉电,就是USB口不能用,其它的正常,换了HM55之前,U口好了,就是风扇转了之后,1分多钟就掉电了,可以显示,不过是东芝的板子,

网友:
最后是换了板,楼主修好了,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故障基本一样,,郁闷中。。。。

网友:
难道是做桥的时候主板变形导致?

网友:
重新换个温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