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ZG

楼主(2012-08-01):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736ZG的笔记本电脑,拿来的时候是用电池开机没显示。用电源开机到滚动条那就掉电。于是拆机在那个大滤波电容上加了四个330V的电容。换上去可以进系统了,但是还是掉电。我看到论坛上是把那个大电容拆下,于是我一也把它取下了。通电发现没有CUP供电了。以为是芯片和管子有问题,都换了还是无果。量了一下高端管瞬间有一点几副。现在没思路了,那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A:
大哥你的那台电脑修好了没有 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个电容取完CPU电会掉的,要加六个330

网友:
对的,是应该多装几个电容,这样滤波效果会好很多,
这样机器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换个新的大电容上去吧

网友:
我换了六个330的电容CPU电压还是不出来,是不是要换个一样的大电容呀。

网友(点评):
掉电不一定完全是超级电容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今天换了,OE907,是用铜线连焊的,不敢吹怕吹坏了CPU座子,新手。

网友:
南桥问题!投机取巧是不行的,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吧,有些时越是快,越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 是别人维修过的,现在也 是电流跑到0.8就掉电了,大电容别人换过 。

网友:
要加4个或6个330的电容,这样滤波要好些,再把供电芯片补焊下

网友(点评):
宏基这个要6个,OE108加4个就可以,宏基是OE907

网友:
还是CPU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还没有修好  谁有BIOS啊  是不是BIOS的事呢?

网友:
先换个全新的NEC大电容上去试试吧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子不装硬盘时也掉电吗?

网友:
请问楼主:用电池开机没显示是因为电池电量不足吗?

网友:
把后面的大电容全部取下来 再装6个330上去

网友(点评):
OE907的大电容好像不能用6个小电容代替 OE128的可以

网友:
我跟你 遇到的情况一样, 这款机器不能修的。大家以后碰到 一定不要接,

我之前这台是雷击, 网卡,IO坏, 修好了。 客户说。    有时候一天会有2-3次 自动关机,

我就把NEC大电容拆了, 换上4个330电容, 触发到0.27就掉了,加焊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
发给我师傅修,还是不行。     后面拿回来换了NEC大电容, 还是不行。
后面拿去交换主板,  主板好了。  可是屏 居然也有问题。 会一条条 斜斜的划痕,修这机器 我亏了好几百。 这款键盘 也很容易坏。

可以修的,不过这机子确实比较垃圾,修之前要和客户谈好,维修点。

网友:
加了 6个330还不行  就上个新的NEC大电容

网友:
我的现在看一部电影就暗屏了 别的一切正常 这个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换大电容啊·

网友:
玩了 我接了2台 怎么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

网友:
不是大电容的事,主板中部一个八角芯片的事,加焊ok

网友(2012-09-01):
哪个8脚芯片?

网友:
无语 你拆下来后为什么不加几个330的电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的那台电脑修好了没有 啊
那NEC电容你给取了 有没有装330的小电容上去啊?没装的话肯定是短路的

网友:
这个cpu滤波电容必须要ok 的少了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那个供电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