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的大板上单核可以,上双核就保护

楼主(2012-08-01):
开始是客户拿过来,上的是E6300的cpu。我上点一看,复位灯常亮,量到cpu电压时,只有0.64v。然后就换个双核的cpu,开机就保护,然后点不起来了,就换了个单核的,点起来了,挡内存,刷个bios就正常了,但是现在点双核的怎么都是保护,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我换了cpu的电管理主控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已经弄好了

网友:
是啥情况也说一下了

网友:
是什么情况麻烦楼主分享一下啊!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嘛!

网友:
我猜是原来那颗双核CPU是故障的

网友:
不会是cpu烧了吧!

网友:
双核的U有问题吧!

网友:
呵呵,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我扫了扫灰,就好了

网友:
怎么扫了扫灰就好了你不是说上双核的CPU就保护么???这也行

网友:
对啊,当时以为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了,看见cpu坐旁边有点灰尘,就用刷子扫扫,在一上点,用双核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板前都要把灰清掉再修。

网友:
你确定不是你换电源IC时顺便给附近的上拉电阻加焊的原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