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WM电路奇怪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01):
一1.5v供电pwm电路,划开电流口子量电感1.5v正常,上管控制极1.5v,下管控制极0v,把电流口子焊好,量电感处0v,下管控制极为5v,测供电芯片供电,开启,自举升压都正常,一开始怀疑后极短路,测电感处对地阻值为400多(应该正常啊),烧机后无果,又想可能是PWM输出功率不够,换供电芯片,上下管,电感后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