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板号BM5911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2-08-01):
       前天修到一台山寨本型号是RS-I9104D,拆机板号为BM5911,故障不上电,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93A。打值无短路,此机与长城A85一样的板,查图纸此机有两种时序,一种是Adapter Mode(适配器模式)

另一种是Battery Mode(电池模式)

照图纸适配器时序修,南桥VCCRTC-3.3V、RTCRST#-3.3V正常32.768开始起振,示波器测量有波形。
+VDC-19V有、             +5VALW/ +3VALW-电压正常示波器测无杂波,   +ECVCC-3.3V 、ECRST#-3.3V正常EC晶振开始起振、
ALW_PWROK -3.3V正常,  PWR_SW_VCC2(开机排针电压有12V),      PWRSW#-3.3V  按开关有高低跳变, 至此之前测EC 与BIOS之间有波形。图纸时序中未提出的 LID信号 和AC_IN信号检测电压都为3.3V 正常工作。
     PWRSW#有高低跳变,但是PWRBTN#有持续的3.3V电压无高低跳变,此信号为故障点由EC发出,考虑到EC到BIOS有波形说明EC不带程序,查前面条件工作都正常,刷BIOS无果,换EC无果,换EC晶振谐振电容无果。上论坛查后发现此板都是如此,属于通病,望各位同仁有修好的分享一下经验。本来是想花再多时间也要弄好的,可惜客户要急拿走了。

网友:
铁板啊,看见就害怕

网友:
EC  是IT8705E的,想找个DATASHEET看看, 可惜找不到。

网友:
就这么结了,板没修好呀,继续呀

网友:
有碰到过和楼主相似故障的板子,没有修好。

网友A:
我的待机0.06不触发,换板子了!旧板子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待机0.06不触发,换板子了!旧板子还在研究中!

你的板待机条件跟我一样吗?  兄弟找出原因了分享一下。

网友B: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C的工作条件

EC工作条件除了我上面查到的那些,还有哪些条件可查。仁兄能否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有时候修了半天,就是差那么一点!

网友:
山山寨就是不好整,没有图纸,经验不过硬件的话,根本没有办法

网友:
精神可嘉啊。

网友C:
哎 估计换我也是一样 貌似能查的条件楼主都查了 对了 还一个EC有个复位信号吧 要是我的话查完楼主所查的那些 再看下BIOS与EC的连线 再换个EC 不行的话估计只有放弃了 本人新手能想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估计换我也是一样 貌似能查的条件楼主都查了 对了 还一个EC有个复位信号吧 要是我的话查完楼主所查的那些 ...

EC复位  查过了忘写上来了  +V3.3AL通过双二极管到EC14脚 有3V电压。

网友:
山寨本本图纸不好找呀。先下下来再说。

网友:
  今天闲下来,看了看图纸。回想一下还有一个信号没有查,像一般机器都有一个电池或适配器电压电量检测及控制信号。在这个图纸中找了半天没找到,只找到一个充电芯片ISL6251HAZ发出的一个ICM(适配器电流检测),不知是否与此信号有关。请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这张图纸。 可惜本子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不然可以查查了。

网友D:
我这两天收到一个上网本,情况跟楼主所说的样,待机0.09A不触发,有5VALW 3VALW ,BIOS刷了,EC换了,情况还是一样,触发时PWRSW 正常被拉低成0V,但是PWRBTN#并无高低电位跳变,这是EC TO SB请求开机的命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两天收到一个上网本,情况跟楼主所说的样,待机0.09A不触发,有5VALW 3VALW ,BIOS刷了,EC换了,情况还 ...

你查一下ADC1  这个信号看看,是充电芯片发出的。  PWRBIN# 是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正常有高低跳变,兄弟修好了通知一声哦。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吧,按楼主描述

网友:
这机器在我手上都死了十多台了,呵呵呵!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时加热SB可以开机正常的。

网友:
EC要发出 PWRBIN# 前除了供电,时钟,复位外还要两个信号,一个是适配器检测,另一个是休眠开关

网友:
ai下载了   还是有点差别的   参考看看酸了

网友:
看见这机器就放弃了

网友E:
我的也是  新蓝阿图木本本  待机0.68 不触发  适配器检测的ACIN 我查了 有3.3
我也是换了谐振电容  晶振   EC  都无果·····
有修好的大侠 说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是你搞错了还是我看错了?待机哪里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啊!0.68A这个说明有很大的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  新蓝阿图木本本  待机0.68 不触发  适配器检测的ACIN 我查了 有3.3
我也是换了谐振电容  晶振 ...

哎~~~~~~~
         这机器估计是通病,你现在机器还在身边吧,  你把PWRBIN#这个脚挑起来看看,有没有跳变,PWRBIN# 3.3V是否是EC发出的。   真是想不出什么原因了, 希望有解决过的同仁告知一二。

网友:
要是有个图纸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想问一下大家有无人换过南桥?这个机器,头疼,BIOS刷了没用,查电压该有得都有了,蓝灯一直亮,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PWRSW正常有跳变 PWRBIN一直无任何跳变,个人认为EC的可能性不太,BIOS也不关事,最大可能是SB不良吧????

网友:
本人有修过一台联想G455不触发的,最后放弃了,不过也修过此类机子按开关EC会开启电源指示灯但电压一个也不开启,南桥基本不发出S3 S5给EC换南桥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  新蓝阿图木本本  待机0.68 不触发  适配器检测的ACIN 我查了 有3.3
我也是换了谐振电容  晶振 ...

呵呵  我写错了 是0.068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我都几台没有修好了楼主修好说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唉!山寨货麻烦呀!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烦的很啊!

网友:
修山寨本最大的问题是元件替换

网友:
山寨的都有那么强大

网友:
你们修好了没有,我今天也修到这板了,故障都和你一样…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待机0.06不触发,换板子了!旧板子还在研究中!

你的板修好没有,我也有一样故障的这板

网友:
此板子我也整过两个,现象和i说的一模一样   但但没搞定   真的纠结啊!论坛上也没有最终解决办法。大师们帮忙分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