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背光灯管可以串联或者并联吗?

楼主(2012-08-01):
大家试过液晶背光灯管串联或并联的吗?现在有一台液晶,背光灯管是U形的,其中一根灯管坏了,灯管平均分布在屏幕后面,所以不能少灯管,少的那地方很暗。现在想用两灯管放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请教高手能不能串联或并联灯管上去?

补充内容 (2012-8-14 14:18):
很久没时间上来了,两种方法试过了,都不行,串的话一根灯管亮(接粗线那灯亮),第二根只亮三分之一,亮度远远不够。并联两根灯管亮,但也很暗。试一下原来的灯管(有一根好的),普通高压也是没能完全点亮。

补充内容 (2012-8-14 14:21):
过了转弯地方就暗下来了。最后用带负压的高压板能顺利点亮串联的灯管,具体没量负是怎么样,就是细线回去经过小的变压器那种

网友:
个人认为  并联有可能行 (但要加大感应电容) 串联好像不行

网友:
都不行     改两灯高压板

网友:
{:soso__6642718133349838343_3:}你见过日光灯并联或串联用的吗

网友:
串联不行,,并联要加电容,,但电流要够,,

网友:
理论上是不可以。但也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