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正在修一台联想Y450电脑,拿过来是不开机,拆开一看ISL6237芯片周围全是水。

楼主(2012-08-01):
今天接到一台Y450,拿来是不开机,拆开一看哇塞6237芯片周围全是水,马上用洗板水清洗了下,再放到BGA上面用100度烤了下主板,拿下来对地量了下每个电感的阻值都为i正常,又用万用表量了下周围的电容和MO管,都没有短路,就开始通电,通上电,没有待机,但19V到了6237芯片里,但是没有3.3V 5V,请问各位ISL6237要那些电压才可以工作。

网友:
查查有没有线性电压产生

网友A:
就是3V   5V吧

网友B:
应该是3v5V电压  再看看那个进水附件的芯片有木有短路

网友C:
查ISL6237图纸,看看有无开启信号SHDN#,没开启信号时不出3V5V

网友:
先换个6237试试吧

网友D:
换了还是不行,再查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先 换芯片吧 ,不行就差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还是不行,再查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我已经换了ISL6237,主要就是问你ISL6237要那些信号电压,才可以工作。

网友:
看图纸查,LDO EN ,升压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ISL6237图纸,看看有无开启信号SHDN#,没开启信号时不出3V5V

SHDN信号是ISL6237的第几脚,信号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v5V电压  再看看那个进水附件的芯片有木有短路

我在发帖的时候就说的好清楚,没有短路,主要就是问你们,ISL6237要那些信号电压才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3V   5V吧

晕死,就是3V 5V还用你说,我想问的是要那些信号电压ISL6237才可以工作懂?

网友E:
不慌,哥来给你解答,我也是从不懂到懂的,(1)6脚19V (2)4脚4V左右(3)1脚1.8v (4)3脚VCC
(5)14脚27脚开启信号    我 要下班了,还搞不定的话,明天在说

网友:
给你个DATASHEE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慌,哥来给你解答,我也是从不懂到懂的,(1)6脚19V (2)4脚4V左右(3)1脚1.8v (4)3脚VCC
(5)14脚 ...

什么电压都有,就是4脚的电压没有看了看 PR412电阻有一点子发黑,就用万用表量了下有阻止,就把这个PR412的电阻拆下来量了下无穷大,找了一块料板换上去,在通电嘿嘿有待机了,量了下3V  5V也出来了,装上开关线开机,电流哗哗的上去了接屏显示了,嘿嘿装机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压都有,就是4脚的电压没有看了看PR412电阻有一点子发黑,就用万用表量了下有阻止,就把这个PR412的 ...

不好意思发错了,我也正在修一台G455,G455是这个问题,Y450我还没看,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压都有,就是4脚的电压没有看了看PR412电阻有一点子发黑,就用万用表量了下有阻止,就把这个PR412的 ...

呵呵,祝贺啊,也不谢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