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机.求助

楼主(2012-08-01):
方正品牌机 遭雷击 华硕M2N61主板 不加电 网卡被击一个洞,取下来后还是不加电,发现 一 APL 1085 非常烫手 求助!
华硕

网友:
认为有问题的就代换一下。

网友:
可能别的地方还有短路的地方 要不不会发烫的 本身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雷击的还是不搞得好,麻烦

网友:
不行就换板嘛

网友:
对 换板吧

网友:
很容易把ic芯片击坏的!!!

网友:
华硕M2N61主板,是不是支持AMD CPU的主板?AM2的接口?
这类主板淘宝二手的才百十来块钱,你修它的费用要花多少?修过的比没修过的质量还好?说实在的,你修这种雷击板,耗神费心不上算的。

网友:
要是AM2的板,淘个集成的,显、声、网都有了。想性能高一点,搞个贵一点的780G档次以上的品牌板。

网友:
网卡插槽里面应该也坏了短路,1085烫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2016-05-02):
南桥发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