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要重启才能进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2-08-01):
6930P要重启才能进系统怎么办?之前是解BIOS密码,解完后进BIOS没问题,但第一次开机过了HP画面后就变成白屏,然后按ctrl+alt+delete重启就能进入系统,每次都这样。为什么呢?是BIOS问题还是?设置问题还是?

网友:
应该是的。这板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