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显示被保护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2-08-01):
              兄弟们有谁知道这个U盘怎么量产不
指点下 我用ChipGenius检测不出芯片和型号   U盘显示被保护格式化不了             闪迪官方找了但主是找不到

网友:
1. 可能是假的?
2. 不能被格式化 可能是 主控,或 存储 坏了吧 !

网友:
看下有没写保护开关

网友:
在PE下  用分区工具格式化

网友:
这好多是水货U盘,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建议用mydisktest检测一下盘符的分区格式后再选择格式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量产下

网友:
知道量产下了。但就是用软件测量不出型号和芯片。。找不出它的量产工具。。。。

网友:
买假了吧。

网友:
呵呵呵 值当的修吗

网友:
应该主是买了水货吧

网友:
肯定是买到了水货U盘了

网友:
假的坏了直接扔楼主有什么别的要讲的?

网友:
能拆开么 拆开看下什么主控的

网友:
就类型很难拆开的哦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水货买一年左右了吧那时要50多呢4G的。。我也买过另一个U盘也是4G的但没那么多钱。。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量产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量产解决呀,就算优盘插电脑没任何反应的优盘也可以量产呀,黑胶体优盘也可以量产的!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固件损坏,重刷固件差不多就好了,至于认不到主控芯片这也是小问题,本人可以解决!至于怎麽解决大家都不要问我,问了我也不告诉你!总之你的优盘还有救就是了!千万不要追问!在无锡市的朋友本人倒可以帮一下,但是绝不免费!

网友:
水货盘的通病!

网友:
为什么要买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