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 急!急!急!

楼主(2012-08-01):
华硕M3A76-CM主板,每次开机都要CMOS放电才能触发,触发排针有高电平,32.768也正常,主板电池更换了故障依旧,故障就是每次开机,都要CMOS放电,刷BIOS也无效!求个位高手帮忙!!!!
刷BIOS

网友:
换个IO 试下,有的是他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看CMOS跳线上有没有电压.
有时修电池座会坏.
再不行刷BIOS

网友:
遇到过,没修了,电池放电后就可以开机,关机后在就开不开了,扣电池又可开机

网友:
放电是清空南桥内部的ACPI的。。查下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