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带 还原精灵的 难装系统!!!求

楼主(2012-08-01):
  昨天 , 客户带来一主机 :双敏 UNF5A , 4600+    2代内存,

刚开始 装,一从其 硬盘 就还原, (重新分区都不行!)

未到安装界面就自动重启   发现有个还原精灵, (在bios 有选着)
卸载!

再装,现在是 到  "检测硬件" (刚开始安装的界面) 又重启啦!

换过 内存 ,硬盘没问题 ,bios 重置过!

大虾 ,在么????????

网友:
把还原给删了!!!!!!!!!!!!!

网友A:
哈哈,会就不难,开机按Home键,把精灵卸载掉,再装系统就可以了

对了,密码是UNIK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会就不难,开机按Home键,把精灵卸载掉,再装系统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样啊: 进   home ,  “卸载”,重新装系统(换过盘), 一  “正在检测硬件”  啪, 黑屏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样啊: 进   home ,  “卸载”,重新装系统(换过盘), 一  “正在检测硬件”  啪, 黑屏重启,

精灵卸载掉后,GHOST完系统后,要重建MBR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遇到过,没办法了就安装上保存设置吧!得保存好几次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卸载掉后,GHOST完系统后,要重建MBR

ok  啦,, 谢啦 大虾米!

需要重建mbr

网友:
把精灵卸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