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修的通病机器 IBM R50 三星R428...

楼主(2012-08-01):
IBM r50 不亮,有时能亮,不亮机电流0.6-0.7A,能亮机的时候进系统掉电
1.2V NEC电容坏!·

三星R428 待机0.17a 不触发。
南桥背面,小电容短路 拆掉后,把CMOS电池也换了。
问题解决!

网友:
还有一台是HP6513S 进BIOS都卡,,
换适配器OK

网友:
楼主这么小的电容都能给你找到啊,厉害啊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也是这样的,悲催的问题,查了好久

网友:
两个机器,我前面都修过,也是这样的问题,只是IBM的电容不是得你说的那个,楼主技术NB!

网友A:
三星的还好,可用万用表测得出来。iBM的就不好测出来了。不知道是楼主具体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点评):
因为是通病,没波就得换着试

网友:
这个NEC电容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碰到过一个东芝 也是NEC电容那出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不好  弄了4个330上去用了一天 还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CMOS设置界面后死机吗?

6513S英业达代工有OCP电路,肯定卡的

网友:
东芝的机子遇见过   R50好像还没有遇到

网友:
6513S英业达代工有OCP电路,能解释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还好,可用万用表测得出来。iBM的就不好测出来了。不知道是楼主具体是怎么测出来的。

想请教一下楼主是如何发现那两个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NEC倒是害了不少的厂家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今天修了一个三星的  直接参照楼主的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电容 网上很对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楼主是如何发现那两个电容有问题的?

一般这种机有问题,电流一般在0.18A不触发,这个电容好像正常的是在2XX多欧姆。出问题的时候是1X欧姆到几十欧姆。电容表面色偏黑。

网友:
具体就看你如何测试了.济南笔记本维修http://www.inforservice.com.cn/

网友:
学习了。。。楼主。。  那俩个电容你是怎么测出来的呢?

网友C:
东芝的这NEC电容坏的很多,可能是你没换好。要用风枪吹下业,用BGA焊台装。

网友:
唉,这三星的通病要是早点看到就好了,找半天没找到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个子,明白了也学习到了。;

网友:
r428修过一个,换了电容后就OK了

网友:
那么小的电容呀!

网友:
学习了,T40 T41 T42 系统也精彩碰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这NEC电容坏的很多,可能是你没换好。要用风枪吹下业,用BGA焊台装。

那这个 温度该控制在哪个范围呢,  温度高了不是电容会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 温度该控制在哪个范围呢,  温度高了不是电容会爆么

上BGA台,板子下面不要对着风口,上面风口对着电容2档到6,用镊子点下电容能动就行了。

网友:
IBM那个不知道,不过三星倒是有修过!!!

网友:
短路的小电容可以用烧鸡法找到,但象NEC这种电容是比较难以判断的,一般只是容量变小或失效万用表不好测,请问楼主是如何发现的??

网友:
通病机子,呵呵,没什么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BGA台,板子下面不要对着风口,上面风口对着电容2档到6,用镊子点下电容能动就行了。

谢谢啦    再来 机子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CMOS设置界面后死机吗?

不会死要,只是很慢很慢。。。。

网友:
NEC电容!!!通病

网友:
R428返修了,,0.4a 不动了......郁闷,大家有空来讨论下呀

网友:
R428返修了,,0.4a 不动了......郁闷,大家有空来讨论下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378-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CMOS设置界面后死机吗?

R428返修了,,0.4a 不动了......郁闷,大家有空来讨论下呀

再次是南桥背面小电容坏,13欧短路。跟上次电容位置不一样,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