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内存不断的复位

楼主(2012-08-01):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块主板,没插内存复位是好的,也能跑码,但插上内存复位灯就不停的闪烁,码也转换的飞快,看不清楚,不断的循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插CPU的时候显示E0,插上内存,复位灯狂闪

网友:
补充下,北桥是QG82945GSE ,cpu是inter N270 1.6hz/512/533的。内存有1.8v电压。

网友:
换其他内存试试先.

网友:
换了好的内存也不行

网友:
内粗没有准备好,接触不好?

网友:
我看是你的内存槽坏了吧,注意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买了新的北桥换上去就好 了。

网友:
哇塞,桥都没加焊就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