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DELL-LS-36【富士康LS-36】的BIOS。

楼主(2012-08-01):
哪位朋友有DELL品牌机【富士康LS-36】的BIOS,I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02165720/QQ/WinTemp/RichOle/@%7DVWJ29NUSYCJE%7D9TZQSQCI.jpg
O型号为:SCH5514E-NS,BIOS型号为:25X32VS1,南桥为:NH82801IO。

网友:
最好告知机器型号.不然不好找.
DELL很多板,型号都标
S-36

网友:
产品型号是:DCNE,产品编号是的:CSQFD2X,多谢楼上的朋友,帮忙找一下。

网友:
楼上的朋友,帮忙找一下吧,先多谢了

网友:
路过高手帮忙一下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都几天了,还是没有找到,有这个BIOS的朋友,我愿意30元购买,在淘宝上交易也行。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一样的板子,CPU供电坏。此板BIOS芯片为25X32VSIG,但我的280U编程器认不全此器件,读出的文件也不知对不对,你试一下吧。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我试一下,如果能用,一定付钱,人要讲诚信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刚才试了一下,开机还是跑40,说明故障不是BIOS引起的。哪位朋友能指导一下呀,先多谢高手们了

网友:
真没有你要的BIOS.
DELL板子的故障:
1:CPU供电边的小贴片电容爱坏. 现像是,开机后,DELL前面板,显示一直是黄灯.
2:开机不跑码; 常见故障是:CPU座虚焊.
ELL的机器,对内存特别挑.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上次修过一片和你一样的板子.
当时是不通电.测下来网卡烧了.
拆网卡,能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
开机提示什么 散热出错. 具体忘了.
后来没网卡芯片.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