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am se又一通病

楼主(2012-08-01):
今天接到一块m2n68 am se  故障是能开机,但是过10多秒会掉电,看了是NV的板子,二话不说,先上BGA干了再说,干了完一通电,第一次开机还能进系统,关机后再开又是老样子,看来得认真查一下了,查来查去电压各方面都OK,唉没办法,上论坛看看有没有这种案例吧,结果查到一个差不多的,帖子里面说是CPU座旁边有个复合二极管坏了,型号是43T 我把它拆下来测,阻值是正向180多,反向无穷大,应该是正常,不管了,再把它装上去,通电,能进系统了,也不掉电了,关机再开也不掉电,烤机30分钟没有问题,看来我运气比较好,管子没有坏,应该是虚焊了
管子就是下面红圈位置

网友:
算什么通病呢~~华硕和MIS开机进系统掉电~~~好多都是CPU供电开启信号不稳定 造成的  你这个应该也是~~新板  用锡较少 估计是空焊了

网友:
发个主板的全部样子呗,

网友A:
问题这个管子不是CPU开启电压控制管,这个管子不装也能开机

网友:
手里有块MIS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过是插小方头风扇转一下

网友:
我很担心这玩意会不会在返修

网友:
主板这问题基本都不修了,
太便宜了修过主板20,,

网友:
这虽然不是通病,但可以算得上大多数问题的走向

网友:
遇见过发热死机的,换了个CPU 还热但是不死机!无语

网友:
有遇到几块这样的主板,都是拿给别人去修了。60元-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这个管子不是CPU开启电压控制管,这个管子不装也能开机

有可能是这只管子性能不良啊

网友:
这个管子的阻值要多大才正常啊

网友:
学习了,要紧记先得

网友:
可能是空焊了。

网友:
这个位置虚汗 真少见

网友:
D14,  VRM_EN信号电路。桥发出EN信号经12V分压开启CPU供电的

补充内容 (2012-9-7 22:03):
修过多的ASUS板的,有款P43也是VTTPPWRGD经过一个这种二极管开启CPU供电的,全都是直连或者加焊相连的102搞定。

网友:
喔,我现在正在修这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还没有查出来具体在哪儿。

网友:
路过看看是不是管子性能不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这个管子不是CPU开启电压控制管,这个管子不装也能开机

这是高手。那是EN 不上也正常用

网友:
一般不接台式机的,反正也可以学习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