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 暗屏 被门挤坏的机器

楼主(2012-08-01):
原来故障是 开机之后 屏幕闪几下之后就暗屏  更换屏 故障还是一样 心想可能是高压条问题。  初步测量了一下 高压条是6脚的 1  2#有5V    3   4 #  GND   5# 是ADJ   6#是ON  都有3V  换通用的 5V 高压条 上去 灯管不量。 这是为什么   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就是 VIN  ON  ADJ  GND  不知道为什么灯管就是不亮。 难道 WIN的电流有关系  根据图纸 WIN5V是+5VS而来的  机器都能正常工作不可能+5VS不稳定啊。 求大侠帮个忙 很急  很急。

补充内容 (2012-8-15 11:22):
OK 搞定了 在公共点上飞一条线到 高压条上 直接用19V 高压条  真郁闷 150块 弄了我一个下午。

网友:
哪位仁兄能帮我 想想法子。

网友:
确保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点评):
在坏屏上拆了一根 屏也换了。 灯管也点过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改了高压电压有没在量一下

网友(点评):
接上之后 开机测量 VIN 5V ON ADJ 都有啊

网友:
高压的最低供电不是12V吗?没见过5V的路过

网友(点评):
你到淘宝上搜索一下 高压条有两种5 V 还有 9-20V的 。

网友:
改高压只用接3个线,VCC,GND,ON,
ADJ可以不用接,有时候接了反而不亮

网友(点评):
那样 开机会白屏闪一下。

网友:
先白屏闪一下肯定是开启信号没有结对,ADJ比开启信号先几秒出来,如果接错了,开机就会白屏一下

网友:
先要确定一下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外接的 那些专门测试灯管的工具 或者 到一块坏屏 上拆根 可以用的灯管下来 接上去 就能测出你原来的灯管的好坏。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定灯管是好的,那就再换一根通用高压条试试,也放你换的那根碰巧是根坏的哩

网友(点评):
换了 换了3条通用高压条。 现在的接法是WIN ADJ GND 三根 ADJ和ON 短接。 开机灯管能亮2秒立马暗屏 暗屏之后 测试WI 5V 3V 都正常。 之前也换成 ON 接在ADJ和ON上 根本一点都不亮 都修一上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