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82V 液晶  头痛问题

楼主(2012-08-01):
AOC 2282V  液晶
24C16已经换过.程序放在25V20上面 主芯片焊过  工厂模式手工调节后断电就无法保存.现在没有程序也没办法重写
问题: 对比度 亮度都不正常 很刺眼

这个是问题机的图片

这个正常机的图片
这个菜单

这个是工厂模式

但自动会失败

这个手工调节后的效果 .

这个是调节后的数据

补充内容 (2012-8-7 01:25):
没办法 .只能在TB 上找一板号一样的.板....将25芯片焊过去就解决 ....我想原来板的问题应该是主芯片不良造成的.不想换主芯片..太贵了!

网友:
找块废驱动板,在上面拆一块24C16在换上,不能保存设置一般就是24C16或程序问题。

网友:
找个25V20重新刷个看看

网友:
三基色对地值会影响工厂模式自动色彩这个功能.会导致自动失败吗?

网友:
擦     你们太牛叉了。。。。。。   这也能修?????

网友:
先不要说这个问题 这妮子是谁?你媳妇?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不行 不过我不会刷24C16

网友:
我建议你找个24C16换下,如果不可以就换个25片子,还不行就去下载个其他的程序刷下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工厂模式你调节的对不对,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
建议重新刷写下,呵呵,

网友:
重新刷写就OK

网友:
可以吗、工

网友A:
怕是25芯片写保护了。换25芯片厂写数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25芯片写保护了。换25芯片厂写数据试试。

那我明天试下

网友:
我明天再找个25V20试一下..有结果再告诉各位

网友:
把用户的24c去掉不用 没有影响使用

网友:
24C 16 和25V20都不能去.一去掉就不开机 .24C.02去了没效果

网友:
出招的都是高人,学习力。。。

网友:
有好机器拆个数据换上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