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维修经验

楼主(2012-08-01):
顾客送来一台M200, 检查问题是进入BIOS完好但是一入系统就花屏而且喇叭还有杂声。 无论是插电或跑电池也一样。拆机检查主供电没问题。结果试试把NEC大电容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维修经验

网友:
奶奶的 NCE那个垃圾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这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额。。这个可以的

网友:
有没有图呀.咱个代换..

网友(2013-01-05):
这个问题是通病的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台 但好像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2014-06-11):
NEC 大电容 必须换

网友(2014-07-20):
来了就先换NEC大电容,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