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一个内存槽 内存检测过不去

楼主(2012-08-01):
HP v3000 一个内存槽 内存检测过不去

该怎么修理啊?

网友:
换个内存槽子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子

网友:
测一下槽子的每个脚的阻值正常?然后。。。。。。

网友: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也没说是AMD还是INTEL的啊 AMD的话可能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