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样的怪问题,你们怎么修啊?

楼主(2012-08-01):
搞了台富士通LH530 I3集显的机子,开机屏幕灰屏,按键盘外切后再切回来屏幕就能显示,并且打上显卡驱动后在屏幕 进到滚动条也就灰屏,切换回来也不亮,外切是正常显示,不打显卡驱动外切内切屏都显示正常,系统win7,xp都装过。CPU ,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想找个BIOS 刷一下,在论坛下了个,刷了开不了机,遇到这样的怪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用官方驱动吧
现在双显卡的机器 有些是很挑驱动的

网友:
驱动没装好,装回WIN7吧,XP下要么只认集显,要么两个不认

网友:
耐心啊 遇到问题个个击破

网友:
你换个屏吗?

网友:
有可能是屏问题啊

网友:
屏幕没有问题的,切换回来屏幕时正常显示.

网友:
很明显的软件兼容问题!如果你选择XP版本好,那就很顺利的,偶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双显卡的机器吧 这种机器挑显卡驱动的 要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再到官网下 而且要先装集显后装独显

网友:
呵呵,显卡驱动有问题吧,要不就独立显卡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不要用GHOST的,然后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关键不是系统的问题,现在开机都没有LOGO出来,只是灰屏,要用键盘切换外切后再切回来屏幕就显示了,一开机还没有到系统那一步。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我碰到过一台东芝的机器问题可以说是一样。刚开始做了显卡没问题,可是不到一天又出问题了,后来换屏才解决。原来机器上的屏也是好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把本来的BIOS刷回去吗。看看其它的地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