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盘制作系统盘

楼主(2012-08-01):
怎么用U盘制作系统盘,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推荐 晨枫u盘启动工具
http://myfeng.cn/news_display.asp?keyno=115

网友:
不要考虑垃圾的“电脑店U盘启动”,用用你就知道了

网友:
深度好不?另外新版本能 用旧的GHOST

网友:
GRUBforDOS, syslinux,这两个可以很方便的制作U盘启动盘,百度一下到处是中文资料.也可以用ultraISO,这个做U盘引导也很方便.

网友:
随便找一个就可以~~~只要自己用着好用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推荐ultraiso。方便。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
老机用哪种最好,不用设置,直接从U盘启动,好像还没有

网友(2012-10-03):
大白菜也不错,看自己用了.

网友:
我以前用的杏雨梨云 还不错 不过最近用 电脑店了 呵呵

网友:
以前都用萝卜,现在有些电脑不能用了,而且漏洞也多了。

网友:
用老毛桃好用  。晨枫是带网卡驱动的

网友:
各位大神,怎么制作啊,不是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