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20ws8 高压板是低电平开启的吗

楼主(2012-08-01):
接到一台22寸philips显示器 220ws8,烧保险,开关管脚发黑,怀疑是开关管问题,是一个六脚的ic,也没有可换的,改了一个一体板上去,不亮,暗屏
后来量一下开启电压 2.1v,难道这个板开启电压就这么高?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有个贴子上说用绿灯电压来控制高压板,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望高手指教,小弟拜谢

网友:
屏供电5v ,指示灯为贴片led,电压0.9v

网友:
刚才测试发现,把on线从高压板上取下,再测,高压板的开启电压就是3.3v,插到高压板上就变成了2.2v了,这是怎么回事,查了以前的贴子,也有这种情况,那贴子说是最后换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我勒了个擦,高压板一体板有问题,等我换了个再说,冷。。。。。。。。。。。。。。。

网友:
直在原来的板子上查到什么坏换什么不就好了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