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联想G475进水,开机0.20掉电

楼主(2012-08-01):
手上有台联想G475是进水的,进的面积比较大. 板子处理后,上电电流到0.20掉电.先从进水处查起.

查得U42的123脚只有1.5V的样子,应该有3V的吧.但前后电路都查了都正常.这问题该怎么弄?(因为R788第一个脚掉点了,所以+VSB是我直接从C964那里飞根线接的.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

补充内容 (2012-8-2 14:26):
根据大家的提示,发现在+VSB那根线接错了.改正后开机到0.40左右跳动,但不会掉电.量得南桥晶振电压时有时无.

网友A:
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没,此板缺电压

网友B:
后面把电压拉低了,你只接连通看行不。后面的阻止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没,此板缺电压

开机后,各电压都正常.电流在0.30多跳动.

网友D:
你先把U42  拿下来了。。。   看看  有3V   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U42  拿下来了。。。   看看  有3V   正常不?

因为R788第一个脚掉点了,所以+VSB是我直接从C964那里飞根线接的.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

网友:
后级不短路的话把电压拉过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各电压都正常.电流在0.30多跳动.

南桥的PWROK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查时序呀,等你的结果哦!

网友:
等你好消息啦,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把电压拉低了,你只接连通看行不。后面的阻止正常不……

后面就两个电容,但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PWROK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查时序呀,等你的结果哦!

啊,我自学的,不太懂。只能对着电路图查下你说的PWROK,时序我还得看看书,看看怎么查。

网友E:
为啥要从直接从C964那里飞根线接的+VSB,难道你理解+VSB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从直接从C964那里飞根线接的+VSB,难道你理解+VSB多少v?

电路图上是3VS,所以直接接了个过来.

网友:
把678直接拉根线到123试试看

网友:
直接飞肯定不行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R788第一个脚掉点了,所以+VSB是我直接从C964那里飞根线接的.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

不会有影响,只是时序变了,

网友:
领导 +VSB是 19V  你从C964飞线出来 行吗  c964是3V电压

网友:
先看下有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有块G470的料板。有需要找我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呀

网友:
肯定会啊,+vsb应该是19V的     你直接从+vsb飞线到U42第4脚  就OK了

网友:
对这图纸从+VSB飞线,不要乱拉电压

网友F:
拉线你也的看是多少V电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拉线你也的看是多少V电压吧

你看图,应该接几V电压呢.

网友:
那个厂商代工的啊,,,短路可能,,,欠压也有可能啊,,

网友:
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 重点放在进水的部分

网友:
Q107直接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看图,应该接几V电压呢.

图纸传上来给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传上来给你看下

谢谢,我找到了,是接错线了.现在开机开始最高可以跳变到0.6多,再就一直停在0.4的样子不动了,但不会掉电.

网友:
还是没有明天,电压都不一样,能飞线吗?我想是不是电流承受不了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R788第一个脚掉点了,所以+VSB是我直接从C964那里飞根线接的.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

   弟弟  你不能乱飞线。。。   你不知道+VSB究竟是多少V电压。。。     你对着电路图  查电压了。。。   3V   应该是不正常的。。。  你查查3V  是前级短路了  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G:
+3VALW转换+3VS     +3VS不正常   +3VALW一定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3VALW转换+3VS     +3VS不正常   +3VALW一定出问题了

这个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开机0.40停住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弟弟  你不能乱飞线。。。   你不知道+VSB究竟是多少V电压。。。     你对着电路图  查电压了。。。   ...

这一部分已经弄好了.现在到0.40不动.

网友H:
南桥里面应该也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桥里面应该也进水了吧

我也考虑了,加焊后还是一样.

网友:
有难度啊 。。

fxl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主要还是进水的问题,你在仔细看看有断线或者腐蚀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