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_F8D无LVDS信号,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2-08-01):
无屏供电,分析下这个图,这里有个场管需要LVDS-EN才能开启,这也没标显卡的哪个脚位,是PCI接口的

网友:
Z99D 不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不行你就直接拉过去试下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发出来的!

网友:
图看不清楚哥们。。。这款机器如楼上所说就是显卡问题。。昨天搞了一个黑屏可以进系统的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Z99D显卡门的机子,90%为显卡故障

网友:
z99D,除了显卡,还有北桥

网友:
这款机应是显卡控制屏供电,显芯片不正常,屏供电不开.先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把显卡换了

网友:
这机器出现屏暗也挺多的  我都修了好几台 缺+LCD_VCC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