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233T(主板型号DAOTW7MB8GO)换显卡后外接正常,内屏不识别!

楼主(2012-08-01):
    神舟L233T本子,开机白屏,显卡为G86-603-A2。加热显卡后,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确定是显卡故障。更换G86-631-A2显卡后,加电开机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没有加电,也没有高压板开启信号。
   从论坛里下了一个图纸,TW7的,不完全一样,图纸有差别。直接测量屏线,发现EDIDCLK和EDIDDATA与屏不通,不知道是图纸错误,还是真的不通?
   显卡已经重新做过,排除显卡没有做好。哪位有图纸?谢谢!
   显卡是1206的,仔细看过,不像是假的。160元一片。
   主板型号AOTW7MB8G0,V:G版。
   故障已经解决,是因为本子进过水,主板端屏线插座的EDID的一根引脚虚焊不通所致,补焊后OK。

网友:
你在图纸上面查查屏供电出来了没有    如果有你就在换个显卡试试
现在淘宝上面买的显卡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谢谢!等明天显卡到,我再换一片试试。

网友:
换过显卡后,仍然是同样故障现象,可以确定是主板电路出了问题。还有一点,在拆机的时候发现高压接口处有进水,同时腐蚀有些严重。所以需要图纸查电路了。

网友:
在无奈之余,我找了一块旧屏的逻辑板,把屏线接好,一根一根测量屏线。结果屏线是通的,但屏线接口的EDID一根线不通了,引脚虚焊了。

网友:
有时候屏线出问题   是比较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