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一插电源,会闪灯,待机0.01

楼主(2012-08-01):
HP6535S一插电源灯会闪,一边是绿灯,另外一边是黄灯不停在闪烁,我测量了一下,待机芯片有VIN供电,测量电感没有3V 5V 查资料说这种待机电压是要在开机后才出来的,像这种灯一直在闪,故障从何下手呢?电源待机是0.01求思路

网友:
先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种机子应该是温控电路的问题,,温控把电源部分的PWRGOOD给拉低了,所以3V ,5V 出不来,,自己看看电路图,

网友:
这机子应该是有个线性5V出来没有啊?

网友:
线性5V ?  主板的灯就是在闪,电感我测量过了,没一个有电压的,

网友:
检查一下EC 条件

网友:
我也想找这机了图纸不知哪位兄弟可以上传一下啊!谢谢

网友:
  擦   好像很厉害似的。。。呵呵

网友:
昨天 在论坛看一大师 貌似也是弄的 这种情况   刷的 BIOS   不知道 是不是

网友:
先查3、5V待机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你这样写让我很郁闷 你是触发了还是没触发呢?我今天也碰到这个机器,开机电流1.45到1.85来回跳变,就是不显示,给客户报完价,拆开后准备换U试机,又开开了,郁闷死了

网友:
图纸,论坛有的,你自己搜搜偶

网友:
是 AMD的吧,CPU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故障就是北桥虚了。

网友:
修好的麻烦告诉一声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触发,还在维修当中!

网友:
查35V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 EC  和 北桥

网友:
看看图纸,EC&3v    5v   芯片

网友:
3 5 V不出来那就修阿!看一看是不是那里条件没有满足阿!有图最好了,基本上是可以修出来的阿!

网友:
没有 3 5 最起码先搞ec和 bios搞不到北桥吧

网友:
楼主你测下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是不是在一直跳。。

网友:
还是先修3 5 v吧

网友:
6535S待机就有的 没记错的话 看下IO的74脚 和12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故障就是北桥虚了。
拆开试机N次,都没问题 ,可能是是内存的问题吧,算了先收钱吧

网友:
建议换个EC,,,楼主开机不触发的话

网友(2012-08-31):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待机芯片不良吧

网友:
这种机器八成bios坏了,是不是AMD的机器啊,楼主可以试下刷下,我常常遇到这种机器基本都是刷bios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