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2-08-01):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显示器是上下各2跟灯管,但是下面2跟其中烧了一条,请问这会有什么影响吗?现在的这台显示器症状是 一开机闪一下就没有显示了 ,我怀疑是不是这条灯管的问题 。本人是新手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既然明知灯管坏了,那就换啊,闪黑就是灯管坏了造成高压板保护

网友:
该个高压就行了,没有必要换灯管!

网友:
亮度没区别的话,一根灯管也行了

网友:
最好把灯管换了 要不容易在烧高压板

网友:
强烈要求换灯管!

网友:
该成两灯的就可以了。!~不需要换灯管!~

网友(2013-03-05):
只要有一根怀了都不行,因为高压部分有保护。

网友:
如果自己换不了,就请维修的师傅吧,灯管太细了。

后面有高压电,电一下当心烧伤。

网友:
换灯管,-学习中.谢谢谢谢

网友:
灯管坏一根就会一闪就灭,想换就换下,不会就送修吧。。。。。。

网友(2013-05-11):
怎么去保护啊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2013-07-30):
不想麻烦就改高压,直接将不用的那个灯管反馈接到好的灯管上面, 这样也不会不耐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