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能否帮小弟个忙?

楼主(2012-08-01):
前两天接了一台DELL M4110的机子,进了水了,把屏线接口腐蚀了,开机后出现暗屏,因为么有
只能用N4110的查出来屏线接口24,25PIN是灯管供电,麻烦问一下谁手头有图纸给看一下,这供电是从哪过来的电压,或者谁在修此机器,麻烦给量一下这供电是多少伏的,我好飞线,谢谢各位了
暗屏
飞线
DELL

网友:
怎么这么快就沉贴了

网友:
你既然知道位置,为何不自己测啊!那你直接查24、25脚的供电不就行了!参考也出成效可以试试看了

网友:
你测下 高压板的VCC和ON/OFF呀

网友:
先看看条件都具备么

网友:
这机子能正常开了机,就是暗屏,屏线接口的24,25已经腐蚀没了,我再找找吧

网友:
不是排线问题的话 就是高压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从IO到接口的以给新号线断了,接口的21脚和IO的18脚中间断线,飞了根线,又把屏线的24,25接了19V的供电,。。。机子正在检测中,目前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