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210南北桥CPU在小板上的。

楼主(2012-08-01):
今天又接了一台MINI1210的机器 进XP  PE  都卡在滚动条。把我搞死了。以前就修过这样的机器。最后把它整的开机不显示了。这次客户拿来。我直接回绝他  这机器坏了就没救。出来换板,。没办法。是同行的,他说你先弄弄把。唉。。~~~

这机器我真不想弄,闲下来了,我开始搞这台破机,,,首先刷BIOS  下载一个是DOS下的BIOS,我通过解压。拿去刷编程器的、、(此BIOS只有1M的)刷了。还是一样。就加旱南北桥。因为这个南北桥是一起的。加旱完是PE进去。只有2003的PE  能进。其他还是一样,就试装XP  还是一样,火了,改装WIN7好了。但是半小时又死机  我测底崩溃的。这机器到底有没有测底决解的办法,在这里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机器已决解。。。换CPU

网友:
dell 1210顾客反映死机。试机 一开机 在滚动条卡死,进PE也是卡在滚动条。拆外设 ,汗桥 汗U 结果一样。论坛一搜有很多碰上这问题的。
这机是属于上网本类的配置。CPU 北桥(南北桥集成一体) 板载内存 全做在一块小板上,这机不进PE卡死是正常的。想尽一切办法在DOS下运行GHOST,在用ghost装深度系统就OK了。还有这硬盘是东芝小硬盘。想外挂装系统多难找到转接口。

网友:
同意楼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