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GZ 插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2-08-01):
此乃这款机器的通病:查面板右侧的音频面板,里面有几个LED灯坏了!换了就好!不知道怎么拆的加QQ:472194397

网友:
笔记本不会拆??那怎么修呢

网友:
是不是桥的事啊!

网友:
如查说是通病的话,那只能说明到南桥那边短路了,所以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