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用一段时间花屏

楼主(2012-08-01):
   华硕F83T 用一段时间花屏,是那种斑斑点点的花,进PE就正常,BIOS下没问题,进系统后用个十来分钟就一点一点的花,换过显卡内存硬盘了,重装过N个系统,只能装W7 装XP屏会显示不正常,一会灰一会红一会蓝这样子变化,重刷过BIOS ,官网上下的显卡驱动,查过显卡的供电都没问题,加焊过显存,重植过显存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各位师兄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没什么思路啊 ,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再重植一下显卡,或更换尝试,在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做显存,除非有十足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