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笔记本广达代工的CT3总结的经验

楼主(2012-08-01):
      插入适配器后 19V电压经过电感和二级管到达PQ44   PQ44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要想导通G级要来一个低电平     PQ44要导通要PQ47送出一个低电平 , PQ47要导通就要g级ACOK脚送出高电平,查ACOK从哪里来的  。 VA 从适配器过来的电压到达 芯片的DC IN脚   芯片有了DCIN 后会产生AC IN  然后芯片会输出LDO5.4V的线芯电压到PQ51的发射级    同时芯片会输出ACOK#导通PQ51   芯片导通后5.4V的线芯电压会加到ACOK   ACOK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导通 PQ47    PQ47导通以后会被拉低,然后输出一个低电平导通PQ44
  保护隔离过来以后3VPCU供给EC,当EC有了供电后外接的32.768KHZ开始起振    32.768KHZ晶振是给EC待机时提供一个时钟,

  复位时一个充点电容和一个降压电阻延迟以后产生复位 LREST

当EC得供电 时钟 复位满足后 ,EC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从BIOS芯片中读取程序,去配置EC当中的GPIO的引脚定义,当EC得待机条件满足后,程序的代码读出,EC上电。
在EC上电之前还有几个条件, LID EC#(S3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   BAT LOW(电池电量低信号)
LID EC#是被上拉的一个信号,如果被强制拉低的机器是上不了电的。

     ACIN 处有一个电压值的如果此电压值没有起来,EC就认为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上不了电

第三个信号 BAT LOW电池电量低信号 如果电池电量低 EC也会停止上电,此处应为一个高电平 上拉电压才正常

按下开机键首先送出NBSWON给 PC97551的第2脚  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PC97551收到NBSWON#后会送出S5ON高电位触发信号  S5ON会将3VPCU和 5VPCU转换成3VSUS和5VSUS

EC的171脚位发出RSMRST#从低到高的持续高电位给南桥的27脚位目的是清零南桥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EC接受到NBSWON#后发出DNBSWON#低电位信号有效给南桥的PWBTN脚位告知南桥可以开机了

当南桥的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后,且收到PWBTN#有效信号以后 会输出高电位触发信号 SLP_S3#   SLP_S4# SLP_s5#   SLP_S3#更名为SUSB#    SLP_S4#更名为SUSC#信号发往EC

  EC收到SUSC#后会经过线路转换成SUSON作为电压开启信号

  SUSON经过线路转换成SUSD电压提升至15V驱动上下管将5VPCU和3VPCU转换成5VSUS和3CSUS

  EC接受到SUSB#后会经过线路转换出MAINON正电压开启信号 3V  5V

MAINON经过线路转换成MAID ,电压提升至15V驱动上下管将5VPCU和3VPCU转换成+5V 和+3V

  EC接受到SUSB#后延时99毫秒发出VRON开启CPU VCORE的电压

  当所有电压汇总后会发出HWPG给EC       EC收到HWPG后会发出ECPWORK给南桥的PWOEK脚位  代表所有系统电压都正常

              发往南桥的PWOEK
CPU的VCORE电压正常后 芯片MAX1907的37脚会发出IMVPOK信号

此信号代表CPU核心电压好信号 此信号去两路 一路去南桥的VEMPWRGD告知南桥CPU核心电压正常

另一路去北桥的PWROK脚位作为北桥的重要条件之一

当南桥的PWROK和VRMPWRGD正常后会经过逻辑相遇产生CPUPWRGD给CPU

当南桥发出CPUPWRGD后南桥内部会延时发出PCIRST$原始复位和PLTRST#平台复位

PCIRST用于复位所有PCI设备
     PLTRSY用于供给GPU    IDE 和北桥
北桥在供电,时钟,PWROK都满足和收到PLTRST#后会发出CPURST#给CPU

  南桥发出INIT#初始化信号到CPU

CPU开始工作发出寻址信号ADS#

网友:
是哪个机器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仁宝的上电时序比较熟悉,这两天修到几台都是广达的,感觉有点儿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