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问题吗?

楼主(2012-08-01):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显示器是上下各2跟灯管的,现在是开机闪一下就灭了,是高压一体的电源板,我用自己做的测灯管搞压条把4跟灯管分别试了 发现下面的有一根灯管不亮,请问大家是不是那根灯管引起的故障? 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通用高压条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应该就那根灯管了吧,换

网友:
坏的灯管换 或直接在坏的那根不接 接上3KV电容好了

网友:
把那跟不正常的灯管换就OK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上的问题,听你说的现象
,你可以用别的一套代你那个屏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如果你确定那根灯管是坏的就换了吧

网友:
把那根有问题的灯管换掉就ok

网友:
灯管问题 换灯管吧

网友:
确认是灯管问题就好搞  直接短接

网友A:
建议加3KV 改成三灯看看效果,如有明显上亮下暗的情况再改成双灯。当然能换个灯管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3KV 改成三灯看看效果,如有明显上亮下暗的情况再改成双灯。当然能换个灯管就最好了。

这是那根灯管的问题引起的高压保护吗?

补充内容 (2012-8-7 13:16):
我改了3灯 还是一闪就灭了 我想高压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要相信自己

网友B:
必须是灯管问题!不会换的话,可以直接把灯管接口短接,把不亮的灯管留空,前提是其他三根亮度均匀,看不出明显偏暗即可。如果还是保护,再去保护。至于怎么去保护的话,看你的芯片再百度吧。

网友(点评):
像你们这样修,返修是必须,估计下一次是连一体板一起烧了吧!换灯管才是正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灯管问题!不会换的话,可以直接把灯管接口短接,把不亮的灯管留空,前提是其他三根亮度均匀,看不出 ...

嗯 我这样做了 但还是一闪就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灯管问题!不会换的话,可以直接把灯管接口短接,把不亮的灯管留空,前提是其他三根亮度均匀,看不出 ...

嗯 试了 还是一闪就咩 应该还是保护或者高压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你还是把灯管换掉吧,短接有些是不行的,你接个容量大一点的电容上去

网友:
去保护 飞根线 省事 前提是你的那个芯片可以去保护才行哦

网友:
可以先试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拜读各位大神

网友:
去了保护不会再灭的,除非高压部分有短路或开路,看高压的两个管是不是有坏了一个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高压板出问题了,应该先用通用的试试,免的换灯管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