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跑码到---修复---再到迷糊----求解

楼主(2012-08-01):
一板子不跑码,检查后发现BIOS 24脚为低电平,换掉所连的三极管后修复,板子修好的同时也迷糊了,请看下图

疑问1:这两个三板管是干什么用的
疑问2:OE#,在某教程里说是低电平有效,允许输出数据指的是什么环境下?

更正一下,不是PNP管,是NPN才对
----------------------------------------------------------------------
线路跑漏了,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和第二个C之前还有个偏置电压,当SB init#为高电平时上面的管子截止,反之导通
但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把上面的管子拆了还能正常工作,因为OE为数据允许输出脚,#表示低电平有效,拆了管子24Pin就一直是高电平,难道我所看的资料都是错的?
原来我这么粗心BIOS写成了IO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组成了双稳态触发器,

网友:
还是不明白,都是NPN管,南桥INIT#输出的是高电平,那就意味着把C极接OE#的三极管的B极接地,那就是说接OE#的三极管CE截止,根本就不工作。就算是南桥的INIT#输出的是低电平,那接OE#的三极管因为BE没有正偏电压一样导至CE截止。为了证明这两个三极管没用我试过把原来击穿的那个三极管拆了,依然跑码。

网友B:
oe#这脚位做啥用的??除了连到南桥没连其他了??是bios发出的?看图应该是南桥控制这个脚位。。。除非是还有其他地方~~~

网友:
不明,不懂.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oe#这脚位做啥用的??除了连到南桥没连其他了??是bios发出的?看图应该是南桥控制这个脚位。。。除非是还 ...

第二个管的B极经电阻分压直进南桥,这是把南拆了对点位图得来的结果,还地毯式的整板用万用表查了没发现在有连接点

网友:
郁闷  幸好你最后解释了下   我就说嘛EC怎么0E#了呢

网友:
你拆掉上面一个的三极管后bios的24脚是高电平是因为有个上拉的电阻在那拉高了电平了~但又说是低电平有效,这个还真不好解释了,得实物跑跑才能明白

网友:
多是开关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组成了双稳态触发器,

感觉有些是,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