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65图中电阻值

楼主(2012-08-01):
今天修到一台MBX-165,发现82PM965上有一颗电容成短路状态,查图纸找到是J41和H42两脚,外围有R11到地,请问一下R11阻值是多少?

楼主,可以把图纸共享下吗?

网友:
感觉像是没打件

网友:
查看R11个头大小,在同等个头大小情况下,尽可能用阻值从大到小来代换尝试。

网友:
+1_8VSUS加在R683和R11零欧姆 这个该如何理解。

网友:
取掉82PM965,测得R683,C350,C256都无。2楼说得对。

网友:
R11的阻值应该是0欧姆吧

网友:
要是0欧姆的电阻 那1.8不是对地短路吗?2楼说的对。应该是没有装。

网友A:
对着图纸上面找一下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图纸上面找一下就对了

这个板好多元件没有标示,没有点图很难找。我把北桥焊下找的 很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