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刷BIOS都用什么工具啊

楼主(2012-08-01):
本人想弄个刷BIOS的工具,不知道哪种好用,还希望各位大哥们给推荐个,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看你的维修量多少,多 的话买一个上千的,少的话买一个几百的

网友:
西尔特500p

网友:
维修量很小,对这个也不是太懂,就是想学习刷BIOS

网友:
有没有便宜的,200左右的,我是个初学者,没必要买这么好的

网友:
我以前自己搞过多功能编程器,写一般的芯片还是可以的,稀有的就不行了,但是基本上够用了。超便宜,不到100,可以拿来试手。

网友:
网上去找找吧,好像有一款两百多的,支持主板新老BIOS芯片,还可以支持48和16脚的

网友:
买个G540,还可以

网友:
编程器呗 大把卖的 200来块的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