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开机排阵的正极无电压??

楼主(2012-08-01):
南桥无短路,1117转3.3正常。io是83627开机排阵正极对地阻400多,io应该没坏吧。可开机排针就是没电压。无法开机。救助啊。晶镇有压差,跑了一会电路跑的头大了,求思路

网友:
排针的电源开机针脚应该有个上拉电阻吧???查查看开路了没有。。。

网友:
io可能坏 换试试

网友A:
查电源插口到开机排针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插口到开机排针的电路!

跑了5vsb到开机排阵不通。中间有个1117.可3.3vsb到排阵也不通。那一块的电阻什么的都不通,直接飞线无用。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了5vsb到开机排阵不通。中间有个1117.可3.3vsb到排阵也不通。那一块的电阻什么的都不通,直接飞线无用。 ...

跑跑电路中有三极管没?

网友:
83627是要给68一个5v io才工作。。。正常时68是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