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鳥,今天碰運氣修好兩台顯示器電源

楼主(2012-08-01):
兩台都是指示燈不亮,我一想就覺得是電源問題,于是不管三七二一,拆下電源板再說,不知道從哪下手,東搞搞,西搞搞,通電到處亂量一通,沒有5V/12V.又開始量市電220,居然沒有220V進來,我大喜,拆下電源線一量,乖乖,斷線了,換一條新的上去,OK.搞定一台心裡有點爽了,再拆另一台電源板量,也沒有5V12V,有了先前的經驗,現在第一步我就量220V,有.接著量300V沒啦.正想拆整流橋下來換.後來又量量保險,竟然不通,乖乖,又被我發現了,拆了保險,換過一個,OK.對于第一次修好電源板,心情還是挺不錯了,說出來分享一下.

网友:
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运气不错,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拆了机才发现电源线坏吖?费那个劲干嘛咧

网友:
恭喜下 这个米捡的的爽

网友:
運氣不赖,一下修好兩台顯示器電源。

网友:
这也叫维修?
第一,拆机才去测试电源线,这绝不是维修人员做的事。
第二,保险管烧坏,换一个就正常的事,几乎是没几个人会遇到。

所以很怀疑楼主说了假话!

楼主假的很厉害,液晶的电源板如果保险炸了话一定后面会有问题,而不会只烧保险!
液晶的显示器保险自然坏的几乎没有,CRT的倒是有可能碰到。有说假话的嫌疑。
保险管断,一般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网友:
烧保险一般后续电路有短路吧。

网友:
第一步怎么不测线,另外后级可能电路才会烧保险,你不排除用没多久一样还是会烧坏

网友:
运气真好 羡慕啊

网友:
保险很少无故烧掉,几乎没遇到直接换保险就好,除了音箱

网友:
我只是在想保险为什么断了!?

网友:
运气不错,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恭喜你了,有好的开始,很不错

网友:
这种换保险就可以好的,真是很少见,但也有的,我也修一个台三星的CRT就是换保险就好的.

网友:
楼上的修的太轻松啦,感觉和玩的一样

网友:
换保险无短路,运气不错!应进一步观察。

网友:
有些烧保险是开机一瞬间烧掉的,不一定后面有短路

电源线有问题不开机我也碰到过,而且还是过了一个同行的手拿过来的

网友:
这位兄弟太猛了,保险直接就给咚上去了,还好了。

网友:
好事都 被你碰上了,哈哈哈

网友:
保险断了直接换上就好了他命真大,没炸残他

网友:
乖乖,又被我發現了

网友:
这是闹着玩呢。。。至少保险损坏的情况下要查一下相关的电路有没短吧。。。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啊,

网友:
真是幸运到可以买彩票啦!!!!!!!!!!!

网友:
这么nb示波器修好可以收不少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