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显示器,很稀奇的毛病我从来没有见过!

楼主(2012-08-01):
一个显示器! 开机的时候,一会显示无信号  一会显示桌面!   但是我试过了,在别的电脑是可以用的   无论怎么玩都是好的,  它的主机也是好的!    就一个特点,他的主机和他的显示器搭配,    老是出现,一会显示一会无信号  ,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程序     或24c坏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这台主机的分辨率调的偏高所致啊,将分辨率调地点试试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或者显示器内部电源部分本身有问题,电压不稳(跳变,负载能力变差)定,分辨率过高时显示器电流变大,致使显示器处于开机无信号状态,周而复始的重复这个现象。。。。。。。

网友B:
有可能他的显卡?

网友:
VGA线接触不良,,

网友:
测行场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
主板接头虚焊了,加焊主板

网友C:
这问题我也遇过。

网友:
有待高手解答,增长知识。

网友:
vga线接头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联想品牌机出现这种现象,到最后检测出是显卡 问题

网友:
显卡 vga线

网友D:
如果是同一根线,别的电脑就正常,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查显卡

网友E:
应该不是分辨率!  到BOSS  里面也是一样!  只要开机就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他的显卡?

他的电脑和我的显示器  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也遇过。

  你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同一根线,别的电脑就正常,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查显卡

还真不好说!  现在我直接给他换个    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     或24c坏了

有可能是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分辨率!  到BOSS  里面也是一样!  只要开机就会跳!

显示器跳的时候有没有开机测量电源板上的12V/5V电压正常吗?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跳的时候有没有开机测量电源板上的12V/5V电压正常吗?有没有跳变呢?

没有在意!  他的显示器  电源是外接的    感觉是程序问题  要不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F:
那就更容易确定了啊,换个适配器或者用可调电源调至12V/5A一试便知分晓。。。。。。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更容易确定了啊,换个适配器或者用可调电源调至12V/5A一试便知分晓。。。。。。

不是电源问题!  我试过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