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后级无输出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01):
一个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保险,桥开关管什么都正常但是后级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更换了控制开关管的芯片还是一样请教高师指点

网友:
什么型号的芯片呢?也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啊?一般情况下分一下几步查:
1.开关管控制芯片更换,控制芯片的启动电阻正常吗?先确认清楚,不同的PWM芯片VCC电压不一样,一般都是在5--24V之间。供电正常吗?查查启动电阻的阻值?

2.开关管是否开关开路或短路?开关管的S极(MOS管)或E极(三极管)对地保护电阻是否烧坏,阻值变大?(一般此电阻的值在0.几--几欧姆之间。来保护开关管回路受瞬间大电流损害。)

3.二次电源的双整流管有无损坏?高频变压器有无开路?

4.反馈电路TL431及817光耦电路是否正常,此两件是否损坏?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电源板了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小元件是否短路 还有热敏电阻是否开路 后级没电压还是前级电源周围有问题 仔细查就那几些元件 后级没有电压还有场管看下有没有短的  先把电压修出来 不行就换板

网友:
直接换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