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路由器限制带宽?

楼主(2012-08-01):
有一个路由器,   一共有三台电脑,

怎样在路由器上分配指定的IP的带宽?

QQ:378230
求图片完美教程

网友:
计算一下总的带宽,然后分配给哪一台多少,你可以通过使用固定IP去控制这些电脑,也可以锁定MAC来控制

网友:
你的图上不是有了吗?点击,设置IP的带宽就行了啊,不过低了会很卡的

网友:
你的路由太差,就算控制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路由负担太重只会让大家更卡

网友:
这种限制带宽的,有些时候会弄巧成拙,因为路为了计算带宽和跳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片。

网友:
这个很简单,设置你的总的带宽,然后设置限制IP范围的流量,最大流量是多少输进去就可以了,硬路由限速不理想,

网友:
没必要 还是别限制了

网友:
购个好点的路由器再来设置吧!

网友:
推荐你买腾达的

网友:
还不如每台机器上安装一个360直接在360里的流量控制中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路由器太低端了。弄个少好点的。管理方便。

网友:
买个好路有再考虑,本人用的是TOTO-LINK3天线的。不如楼主试试。

网友:
还是不要弄了。。说声不让下载东西就行了。。你设置以后别人都很卡。。但是你没有事。。

网友:
这种路由限制速度会当机的,你至少要搞个IP-COM R5 以上级别的才能限速。你这种路由劝你不要搞,绝对死!

网友:
其实那个360流量防火墙还是蛮好用的。。试着用一下

网友:
最好不要限太死了,幅度限大点,不然很卡的。

网友:
用路由限制带宽?我还真没有试过。不过一直用p2p终结者,建议你试下,绝对简单好用!!

网友:
普通的路由器设置没什么用的,弄不好自己的也很卡!

网友:
这种傻瓜式的路由还不会设吗?主要就是限一下上行和下行,ADSL的上行是512kb除以8就是实际上行的峰值,下行是多少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也是除以8得到实际下载的峰值。路由要好用还是用wayos或RO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