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2-08-01):
接到一台联想的小显示器,插电开机指示灯时亮时灭,而且灯光很暗淡,首先怀疑是电容鼓包,拆机发现果然有一电容鼓包,以为换了就会好,可没想到的是看见指示灯显示正常了可就是死活屏上没有任何反应,量了后级输出电压都正常,代换了屏也如此,在此请教高师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代换屏了还是这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高压板出问题了,高压板保护了或者高压输入滤波电容等等,这些问题,换通用高压条试试便知结果。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
谈谈我遇到这种问题时的思路:
1.测下各灯管。
2.测电源是否正常。
3.代换驱动板试试。
3.

网友:
测试信号板各电压 和高压板灯管部分

网友:
测一下灯管的好坏

网友:
用自己的高压条去点亮灯管,接上驱动板上电,判断高压条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查查高压的驱动芯片是否有短路。

网友:
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高压板的问题,直接找通用高压板代换吧

网友:
一般是高压和灯管啊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网友:
指示灯正常 电源板没问题   不亮就是高压板或是灯管有问题